郁闷……一块ASUS P5S533 CPU供电的诡异问题

楼主(2010-12-02):
昨天收到一块ASUS P5S533的板,当时查是加电掉电,初步判定是CPU供电短路,该板用的大电源IC是ADP3180,小电源IC是ADP3418K,是3相供电的板子,昨天中午吃饭后开始修,当时我把所有的小电源IC都拆掉然后可以加电,然后我每次加一个小电源IC都可以正常跑码,也就是只用一相供电的时候都没问题,可是只要同时加上两个或三个小电源IC就掉电,我疯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呀?蛋疼……

网友:
ADP3180和辅电源芯片还有场高低端管全换了,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