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能打游戏

楼主(2010-12-02):
今天碰到一个很郁头的问题,接到一个22液晶显示器在集成显卡上可以正常试用,用一天也没事,只要运行一些稍大的游戏(比如CF,极口飞车6)就会出现像没装显卡驱动一样,泛白,高对比的那种样子。接独显也是这样子,换个显示器正常。

网友:
楼主:图像出问题时画面的反应速度如何?拖尾不?

网友:
这事是挺怪,应该是驱动板吧,新手愚见。

网友:
用其他显示器循环运行 3d mark 测试软件【前提是运行3d mark也犯病】;待你修的显示器充分冷却后先插显示器线后开显示器电源,看看能否暂时恢复正常?能暂时正常应该是驱动板芯片问题,不能的话重写程序试试吧,这种故障我真的没见过!

网友:
分辩率吧

网友:
先换驱动板确定一下故障,不行的话加焊平芯片或者直接更换平芯片

网友:
我也碰到过跟你一样的事。。

网友:
楼上的怎样解决的,我刚调了块板打算换上试下

网友:
结果呢,LZ把维修结果给大家分享一下嘛

网友:
3dmark测试几次。。,换显示器,先确认是显示器的问题。
确认后,换通用电电源板和驱动板,然后再试。。不出问题就是这两个东东的问题,逐一排查。
还出问题,就是屏电路的问题。
个人感觉如果真是显示器问题,很有可能MCU有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