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7 打印机不通电

楼主(2010-12-02):
现象是: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只能听到继电器吸合声,指示灯不亮“没有反应”,现拆机取下电源板,有24 V电压输出,开关上有5 V电压,按下开关就能听到继电器吸合声,在电源板上没发现有烧伤的痕迹,也没发现有短路的原件。
问题1:在开关变压器这怎么没看到有个5V电压呢?能看到有个三极管但没电压也不是重开关变压器那里接过来的,
  问题2: 激光打印机是先检测到加热部件在自检,还是边检测加热部件边自检?
  问题3:谁有这方面的图纸更好,和维修这方面的经验的老师?

网友:
电源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这开关芯片RK21701-03     MB95004   就不知道是那个了 这是在一快芯片上的  我在网上没找到

网友:
这机器主板电容容易短路,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