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200打印机

楼主(2010-12-02):
我今天接到一台三星4200打印机能打印不能复印,请问一下和硒鼓有关系吗??????

网友:
可能跟硒鼓没啥直接关系,你把激光器检查下看呢?

网友:
如果能打印跟硒鼓没有关系的,跟扫描部分有关系

网友:
同意3楼的方法   楼主再检查一下,

网友:
扫描架的问题  打开看下吧

网友:
你把芯片换了就好了   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