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包845主板478脚坐,插CPU没核心电压

楼主(2010-12-02):
今天修到一块公包845主板478脚坐,插CPU没核心电压,装上假负载量电压全部OK,可是装CPU就没核心电压了,全板搞得没复位,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那位高手说下。。。。。。。。。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
换CPU,应该主板不支持CD的,上个C4看看

网友:
首先排除CPU本身,及主板不支持该CPU的可能性

然后重点查VCCVID信号
脚位在U座的AF4

网友:
负载和u 功耗上的区别是实质性的!
换个好的c1.7看看,不行的话就得先查cpu供电部分吧应该!

网友:
郁闷呀!装假负载一下又没有核心电压了,北桥上面有个电压没有,是主控给他的,,但是通电久了 一会,连北桥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