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2-02):
一台杂牌显示器,原故障是开机亮了一下就黑屏,我换了高压板后故障依旧,我测电源12V正常,背光开启信号电压开机时有5V,但一下子变为0V,我拨开高压板插线头测背光开启信号测一样是30秒后电压为0V,我试个把一个5V的电压强加到背光开启信号脚,屏能一直点亮,但没有任何字符。想问一下是不是主板坏了或者什么问题,
黑屏

网友:
请问 你接了信号线吗 指示等是正常显示的吗 一般你没接信号线灯是一种颜色接上以后又是另一种颜色 如果是那样显示的话 一般驱动板是正常的 你可以检查开机控制信号电路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正常开机驱动板会给屏提供一个5V 或3.3V的电源

网友:
小小阳
的帖子
我换了三个高压板都是同一故障,证明高压板是好的,

网友:
注意开启信号,有的是低电平开启,有的是高电平开启,有碰到过。希望能给你参考。

网友:
按照你给的信息 可以判断主板故障较大 先换个数据看看

网友:
象你这个应该是驱动板上有问题,主要的查单片机,换单片机刷程序,

网友:
確認高壓是高電壓啟動還是低電壓啟動
如是高電壓啟動 那就是ad板故障
如ad啟動信號故障可先接5V-3.3V電壓到高壓pS-ON看看點亮
圖像正部正常如正常檢修ad板
可用偷吃步修改高壓pS-ON訊號
不建議使用如功夫不夠修ad 那偷吃步就派上用場

网友(2011-01-07):
给高压板加上开启信号还没显示说明驱动板或者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