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200 笔记本 无规则花屏

楼主(2010-12-02):
有一台华硕 M5200 笔记本 初始故障 是不开机,找人修过,也没修好。 现在找到我处。取下电池用外接电源能开机,但时好时坏。经常死机和出现无规则花屏。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查cpu供电电容是不是有漏电现象

网友:
据我判断是内存虚焊或是开焊问题

网友:
建议在正常开机的情况下量下各关键点电压看看

网友:
是不是内存条坏了,我以前遇到过同类似的问题就是内存问题引起!

网友:
机子板载内存虚汗  家喊旧好 相信哥

网友:
换了内存好了吗?不然你再测一下显卡供电是不是OK 的!!

网友:
换条内存加焊内存槽

网友:
内存!显卡都 有可能.

wjl20 -2

网友:
内存槽虚焊了或是板载内存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