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3CE换液晶屏,特挑

楼主(2010-12-02):
一台明基R43CE,以前用的是LP141WX3TLN1,于是乎就发了一个通用的141LCD屏,装上,不能正常显示,换了几个都是这样,换LG的牌子会花屏,是不是这个机器一定要换原型号的液晶屏了,有遇到过的可以说说,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码片,估计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码片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还没碰到这种问题,订个和原来屏一样型号的换上去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