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80S停LOGO故障求助。

楼主(2010-12-02):
开机停在LOGO 2-5分钟才进系统。热机停25秒,冷机启动停几分钟后能进系统一切正常。已排除硬盘的可能性。请求技术小组、各位大师指导。如何修?

网友:
网上搜索说换南桥可以解决,不知对不对。拆下主板,按压南桥还是停LOGO.

网友:
这样的现象只能说是某个元件老化了引起的故障,你看冷启或者热启它是有根本的区别的,也就是说某个元件是要发热才能正常工作。请各位大师说说什么元件会这样呢?

网友:
查查    南桥旁边的 元器件    有没有  性能不良    特别是桥供电  刷个BIOS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笔记本能否像台机一样在windows、或DOS下直接刷BIOS呀?

网友:
裸板试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
现在就是裸板啊!故障一样,用力按压南桥还是停LOGO。

网友:
看一下给硬盘供电的电容!

网友:
南桥供电、硬盘供电电路都正常。BIOS刷过。故障仍一样。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这个情况是南桥的硬体坏了

网友:
一般南桥故障比较多。南桥虚焊或损坏会出现开机挡LOGO,进系统慢,滚动条跑好久,死机掉电等。

网友:
停在LOGO画面直接刷BIOS,做南桥。

网友:
这机器BIOS是通病  楼主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
windows下刷死BIOS,后用580U刷回。故障跟BIOS无关。

网友:
最终封贴,用580U刷BIOS后正常了。BIOS停15秒进系统。哪位正用用这款机的是否一样?

网友:
排除外接设备。在刷个bios看看。在不行就干NB

网友:
17#这么喜欢干桥?

网友:
用键盘 退出下 ESC键  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
我都说了已解决,怎么还有人跟贴?结果-----刷BIOS,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