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进入睡眠模式,只有按开机键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0-12-02):
系统:大地win7旗舰版!

开机进入睡眠模式,鼠标键盘都不亮!

求教各位高手!~别说让我换系统哦~

网友:
外接试过没有啊?》

网友:
软件问题。
不换系统 ?
那就在电脑设置一下看下。应该可以设置的。

网友:
楼上的两位,能不能说明白点!

网友:
有没有换一个系统试一下看是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
1.将DOMAIN ADMINs去了,重启一下电脑
2.然后执行GPUPDATE /FORCE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命令行,然后执行,将后将电脑的性能改一下。
谢谢。

网友:
换个不同版本装机盘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