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二次开机问题

楼主(2010-12-02):
有台方正的台式电脑,按开机键后,屏幕提示无信号,显示器指示灯由绿变黄,但是再按重启键后,又可以开机了,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客户说有一段时间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来又好了,由于机器还在质保期内,没有帮他拆机,BIOS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想问问各位大侠,这样的问题该如何下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求解。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汗,求解????

网友:
俺也遇过,求解!!

网友:
可以先换下电源看看

网友:
主板问题的多一些,在保的还是拿到售后让人家看吧

网友:
两种可能:电源换个试试,还有就是主板供电问题(可能内存供不上电)给它一下就好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我有个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3-04-13):
电源输出电压不够,主板上电容有问题,bios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我只有遇過P35的主板會這樣,原廠說是正常~~

网友:
开机芯片周围的电压不稳定,应该是什么地方保护了

网友(2015-03-31):
查下南桥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