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30花屏加焊几分钟后故障依旧 芯片是否能代换

楼主(2010-12-02):
开机花屏,进系统后屏抖,花的很厉害,单独的显卡板,ATI9000显卡芯片,加焊一下好了,但是进系统以后没有几分钟故障就依旧,很是郁闷,那显卡买不到了,更别说显卡板了,就想用戴尔上面ATI9000做上去,原本芯片上面是四个显存,戴尔上面的芯片是两个显存,问一下能通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花的程度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有一些看上去象数字的乱码,如果是,很可能是显存有问题,如不是,建议你重做显卡或更换,还有你要观察下显卡板与主板的接口的情况,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或是一些东西在上面导致信号线短接到。好好看看,有可能问题不大的。

网友:
忘说了一点,如芯片的型号一样的,是可以代的,显存多少不管。

网友:
如果芯片型号一样一般都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上言之有理啊!要不也没戏了。试一试便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