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P31A (945 主板)C1-C3 循环跑码

楼主(2010-12-02):
刷了 BIOS  I/O 是 8718F-S 的没配件换  看还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北桥虚焊加焊一道试试!!

网友:
我也有 这个板子  等待中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还是找个IO换上吧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换个IO

网友:
遇到过   不过忘记 怎么修好的了    ,楼主可以先  压压CPU座  和 北桥 看看是不是   冷焊了。

不行再  查bios芯片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