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8500GT显卡进系统反应慢,花屏,死机?DOS下很正常

楼主(2010-12-02):
有一张翔升8500GT显卡,能点亮,DOS下没有花屏。但是进系统后,找开一个文件夹都会花屏,显示不完整,等过一会就死机了。我用测试程序测得A00 A01 A02 A03 A09 A10 A11有问题。

显卡GPU供电1.33V,显存供电1.81V,显存是MBGA封装的,排列是上面两颗,右边两颗。大家能看出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另外,这四颗显存我已经加焊过了。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GPU右边2颗的上面那个,有条件植株就重植,如果故障不变就把A区的2个颗粒颠倒一下看结果。

网友(点评):
下次我不知道是哪个显存,可以把两上交换一下排除了,呵呵,谢谢朋友。我这里没有条件植珠,只能看着了,郁闷!

网友:
8500显卡基本不考虑显存,直接上BGA加核心,基本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