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能充放电,拔掉适配器 系统提示正在充电中

楼主(2010-12-02):
T42 来的时候不能充电  充电修好了 可是现在
拔掉适配器 依然提示正在充电中

这个问题有遇到过的吗,现在没敢大修

网友:
查下电路图看是不是H8检测了了问题

网友:
查查充电检测电路。

网友:
看先你的电池电量检测 电池识别那块

网友:
楼主请检查Q73是否损坏?

网友:
这就证明EXTPWR#在拔掉适配器以后还一直维持在低电的原因

网友(点评):
同意此观点

网友:
坏了好几个, -EXTPWR  我测得时候 插啥都是0.1V

前几天也是C806短路    充电芯片坏了

但是表现的问题不一样

现在弄好了
C806短路了,C355也短路了
D9 过不来电压
R870   10欧都成了1000多欧
现在这几个都换了好的,现在单电池的时候-EXTPWR有3.3V了  正常了,,拔掉适配器不提示正在提示充电中了

  也不知道能撑多久,,前几天也是这条线路有问题

网友:
搞好了,是EXTPWR#一直为低的原因吧,处理好这个信号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LZ,Q32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经典之帖,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