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 跑0B

楼主(2010-12-02):
手里一块ASR板子,开机跑0B,键盘鼠标不能用 ,键盘鼠标对地打值正常,怀疑是IO问题,换了IO还是一样,刷下BIOS问题依旧,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SB会有问题吗?知道的回下

网友:
PS/2 接口供电有吗, 排容拆掉, 472排阻换下

网友:
跑0B点亮了没有?为什么先测的键盘鼠标

网友:
检测主板各供电正常不。例如CPU:内存,桥,复位

网友:
跑0B有没有点亮啊?楼主应该把故障现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