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屏

楼主(2010-12-02):
开机能亮,5秒左右黑屏。各位师傅,指教下,显示屏我不懂。。。。。。。。。。。。

网友:
不懂还是不要 修的好,,别把 故障扩大了,,你这个 应该是 暗屏,高压板或灯管引起的故障

网友:
呵呵,自己可以试试。。信号正常的一般都是电压问题,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一般加个通用高压板。。不过你不懂最好别弄。飞利浦显示屏好象是2百多V进去的哦

网友:
就加一个4灯的高压条就行了吧。

网友:
要先看是不是 高压板问题 在换?

网友:
有显示的那5秒,图像是否正常?

网友:
用二根灯光试一下就知道啦,,我也修过很多飞利浦,我的方法是换灯光,在把高压的保护去掉。。

网友:
灯管没问题的,是不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确定灯管没问题?
相关的话题自己搜索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师傅,如果单独点一下灯管,灯管正常,是不是可以排除灯管。如果加一根高压条进去,给高压条一组供电,和NO信号,3根线就够了吗?谢谢啦

网友:
用双管的高压条 点灯管才能保证灯管是好的电流平衡的没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