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用外电降频卡机,用电池正常!

楼主(2010-12-02):
这个机器很奇怪的,用电池会降半频,但使用正常,不会卡!但一接入外电用CPUZ查看,核心速度就降到199。5MHZ,用起来非常的卡!系统做过了,内存硬盘都换过,CPU也换了!CPU滤波这块也处理了,南桥,北桥,换过了!我觉得应该是检测这块出问题了,锁频!但无从下手!给点思路!
cpu

网友:
查查充电电路,写一下BIOS.

网友:
BIOS刷过了!充电是可以正常的!

网友:
这种故障自己没修过,一般是过流检测有问题,是英业达的机器吧

网友:
是英业达的!希望指点!

网友:
不好修我遇见很多都没修好

网友:
应该是电源检测信号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