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 掉电

楼主(2010-12-02):
裸板。
待机电流 0.045A
触发到0.2A 大约三秒就掉回0.045了
CPu无供电
上管 G级无电压.下管G级有5V
max8760 REF 0 SHDN# 3.3V V+ 5V
猜测max8760坏了,连REF也没有,不过没有件换.
兄弟们有啥子意见呀
手上没这个cpu.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cpu.所以不出cpu供电.不过看图纸.不上cpu应该也能出电压的.
一个朋友,听说是没事在bios旁边用镊子点呀点的.结果就成这样了.

网友:
兄弟们.难点意见呀. ..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试啊,在查看其他条件满足吗

网友:
按照正规的维修思路来维修就可以了

网友:
REF没有不正常。你这个应该换个芯片后会OK

网友:
找个芯片换上试试,不行再看,维修吗,七成问题都是要试的

网友:
REF 基准电压    正常输出 2V

网友:
印象中VCC和VDD是5V,V+是公共点电压吧,楼主重点查下

网友:
  先换个CPU供电芯片和管  试试看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