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200

楼主(2010-12-02):
有一台东芝机器开机就是绿色的。一直都是这样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啊!请大师们说一说是哪里的毛病啊。。。。谢谢了有经验的最好了谢谢了!!!!!!!1

网友:
怎么没人来啊 !!有路过的吧说两句呀!!谢谢了

网友:
什么绿色的啊/屏绿色的啊问题表达不清,没法分析

网友:
开机和进系统都是绿色的啊!

网友:
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1

网友:
应该不是屏线就是屏,可能是G信号线断了。关键就看是在屏线还是屏上,量一下屏线通不通还是比较容易的吧?

网友:
重点检查屏线和显卡

网友:
满屏都是绿色的呀!!还是只有字是绿色的

网友:
谢谢大家了已经解决了哈哈。。谢谢了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