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网卡打叹号

楼主(2010-12-02):
42W9304  15.4 宽屏 965GM ,设备管理器中网卡打叹号软件系统、驱动)已排除,开机进bios下MAC地址正常,也尝试修改过-无效 ,bios刷过,但是刷的是t61 14.1宽(官网下的) ,因为找不到一样的(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现在不确定是哪部分引起的问题,我现在该怎么处理

对应图纸是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82439-1-1.html

谢谢楼下几位朋友的热心,请仔细看下我发的帖子

补充: vcc3lan 有3.3v电压;信号这一块我不怎么会处理,所以请高手们能担待点,多帮我分析一下
            我把网卡取下 量各个阻值都正常,现在换个网卡试试吧

重换个网卡芯片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网线接触不良啊

网友:
驱动不对的可能最大,你用驱动升级,看报什么错误码,再BAID下

网友:
设IP试试吧

网友:
网卡叹号 首先排除驱动和系统的问题,然后就是网卡供电 信号或者芯片本身 ,再就是通向南桥的线路或南桥坏, 不知道楼主检测到哪一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希望能进一步指点下,或者给个相关链接 给我做参考

网友:
终于搞定了,不过这只是个附加的一个小故障,客户来时反应有时不开机,不开机的情况是网卡两灯全亮,机器留下后我用自己的硬盘做的xp系统,当时网卡还好用,拷了一天3d没出问题,第二天早上取出来准备再拷,出现问题了,加电不开机,网卡两灯全亮,后来拔掉电池 又开了几次开机了,但又报错加网卡打叹号,换套bios 芯片报错解决,现换网卡芯片 “叹号"解决,准备明天早上看看还会不会出现不开机的问题了!(希望我所修的这两块能解决原来不开机和网卡灯亮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