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节能!Win7节省电池电量的九个途径

楼主(2010-12-02):
  本人用的 华硕X57  自装 WIN7 旗舰 64位系统   经常研究WIN7系统的功能,所以偶尔从网上搜来的一些节电的知识  发布给大家没事时候参考参考  为自己电脑充充电 。

1. 空闲资源的能耗

  当一台计算机启动后,不会一直处在全负荷运行状态,因此会有很多空闲时间,所以空闲时间 里耗电量就成为电源管理的一个重要技术。在win7里,空闲时的耗电量得到有效改善,当某个硬件一定时间不工作后就会进入低功耗状态已达到省电的目的。包括CPU,硬盘,内存以及网络部分都采用了这种技 术。比如,一块全功率运行功耗35w的CPU在空闲时功耗几乎为0,仅这一项就能节省不少电量。

  2. 通过触发来启动服务

  通常系统服务都会在系统启动的时候一起启动,然后驻留在后台等待调用。在Windows 7里,部分系统服务只有被一些事件触发后才会启动,如插入某个设备或者更改IP。这样可以减少后台进程里长时间运行的服务数量。

  3. 增强的处理器电源管理

  win7里集成了最新的电源管理技术,该技术能够让Windows 7根据当前负载情况和性能要求来动态的调节CPU性能。

  4. 自适应的显示亮度调节

  微软表示,通常在10-15分钟时间里无操作的话,显示器会自动关闭。但在实际使用中会有更多短时间的无操作情况,为了更好地节能,该技术就会降低显示器的亮度。此外,它还可以利用一些传感设备,根据周围环境亮度来调整显示器亮度。

  5. 低功率音频

  win7将会支持Intel的低功耗HD音频规范,它能让编解码器进入极低的功耗状态。win7还支持选择性挂起技术,将处于闲置状态的设备关闭,比如麦克风和摄像头这类USB设备。

  6. 计时器整合

  目前处理器通过利用处理指令的间隙空余时间来达到节能目的,但大部分节能技术都需要一定长度的空闲时间才能获得节能效果。而这项技术通过让Windows内核在同一时间内终止并集中原本较为分散的多个计时器,在短时间内处理完毕,从而增加了处理器的空闲时间。

  此外,当笔记本在使用电池的情况下,win7会减少非关键后台程序的活动频率。

  7. 蓝牙设备功耗改进

  当win7检测到蓝牙设备处于低功耗状态时,会将它们暂时关闭,即“选择性挂起”。

  8. 网络设备功耗改进

  win7中对于无线网络控制器低功耗模式的兼容性得到了加强,只有在无线AP设备支持低功耗模式的情况下才会启用。Vista因为不能事先检测是否支持低功耗模 式,会导致无线网络连接突然中断。win7则会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会首先检测无线AP是否支持该模式。

  9. 典型应用的优化方案

  除了上述列出的改进外,微软还把目光转向一些特定的应用场合,包括搜索,浏览无联网和小游戏。下面是DVD播放场合的优化方案部分内容:

  在不影响播放性能的前提下让CPU保持低功耗模式

  通过改变架构来改进桌面窗口管理器和GPU的功耗

  智能数据缓存能降低光驱转速

  以上便是win7在电源管理方面9个重要的改进,比起以前的系统能节省更多电能。除了这些改进,IT专业人员还可以借助电源管理诊断来寻找可能影响电源效率的问题所在。

网友:
我也用得win7,看了LZ的帖子很不错   正好 研究下 怎么节能  低碳4.。。。。。。。。。。。。

网友:
不错,又长见识了

网友:
路过,长见识了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感觉还是XP比较省电
WIN7无用的功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