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铅跟无铅焊接

楼主(2010-12-02):
想知道有铅跟无铅焊接是怎么回事?那个要求高一点?都用在BGA上吗?在基地搜了一下都没有答案.求解!

网友:
我也不是很明白,在这一起等求解

网友:
当然是无铅要求高了,温度要高20左右,还有其它

网友:
有没有说得更详细一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就厂家中生产过程中在焊锡中加入了铅的杂质?这样有何好处?

网友:
有铅锡丝熔点183度,焊的时候,烙铁调到380度就行。无铅熔点217度,烙铁调到430度左右。风枪的话也调到这么高就行。。。以上纯属初学的理论,本人手中无任何工具,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
学习了!!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7楼,神人发话。

网友:
无铅要比有铅高二三十度左右,铅是有毒物质,无铅是将来的趋势!

网友:
无铅的BGA很容易爆片

网友:
无铅就是环保点而已,对所谓的有铅不耐用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