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跑马0B,无思绪ING~~~~~~

楼主(2010-12-02):
            前几天修了个主板,华擎P31的,   开始是键鼠不能使用,但是可以点亮进系统,  后来检测,发现是IO问题,换了个同样型号的IO, 焊接无连锡,无空焊,  但是跑马到0B,    检测了各个供电时钟都正常, 刷了BIOS还是跑0B,相当的郁闷啊,

                                       各位大侠支个招,     求教

网友:
不会是换上的IO不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IO是新买的, 焊接没有问题。

网友:
请接回原来的IO试试。按我的想法,还是这IO的问题,和BIOS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换了原来的还是这个样子= =

网友:
也许原来的io也已经损坏了吧   你到基地查下这个io的引脚定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之前的IO坏了才换的,    换了个一摸一样的IO,   焊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