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S 笔记本开机LOGO画面死机

楼主(2010-12-02):
新手请教个问题:华硕 A8S 笔记本开机LOGO画面死机,加焊了下显卡还是依旧,会不会是北桥问题呀?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果断换南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或者其它外设的问题

网友:
硬盘拔了行不行?要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先搞下BIOS,把外设拿一下,看还会不会,再看看电压,如里还是一样就换南桥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华硕机很多是网卡原来档LOGO的。

网友:
支持先拔硬盘试试,不行再加焊南桥。

网友:
修板在不知道怎么下手的时候肯定重简单开始了,BIOS,不要开始就是什么桥啊的,BGA换多了不稳定的。

网友:
档LOGO一般是档在了抓取外设处。先排除外设后。不行就换个南桥。

网友:
把能拔掉的都把掉,我昨天碰见的一个HP的是插上那个指纹的就卡在BIOS的logo的地方,

网友:
那就在搞搞南桥吧

网友:
先排除外设,再不行直接换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