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喇叭没声音,接音箱有声音

楼主(2010-12-02):
IBM T42 喇叭没声音,外接音箱有声音,驱动和系统装了若干次了,还是一样,请大家帮忙解决下

网友:
你有没有看清楚啊。一般IBM装系统后默认音量最小的。在键盘有个小按键可以调声音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网友:
如果你不知道。你拍个键盘图片我告诉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过了,大小 和打开小喇叭的开关都试过了,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换喇叭行不行?我以前遇见过,接耳机耳机有声音,换喇叭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喇叭换,我找了个其他机的喇叭焊上去还是没声音,应该可以接的吧,再说两个喇叭一起坏,很少见吧

网友:
这种要换得两个一起换

网友:
有可能是声卡芯片虚焊,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声卡芯片已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找个拆机的音频接口换上   应该能好 原先修过

网友:
他原本什么问题的。是不是拿来装系统的。。驱动你去官方网站下一个

网友:
驱动官方下过装了,借口没换过,但量着都正常

网友:
耳机接口坏了

网友:
是不是喇叭有问题哦,换换试试看

网友:
没有耳机借口换,但量着插耳机就断开,拔了就通了,好像正常

网友:
没功放芯片吗?

网友(点评):
你的头像很诱人,我想知道男人遇到这种情况是拿钱走人,还是要人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看下功放!

网友:
我也怀疑是功放芯片 是那个很多脚的 AN12942 芯片吗,这个我没有,去找个回来试一下,如果成功,我回来告诉大家

网友(点评):
呵呵,都带走(嘘。。。小声点,禁止灌水的)

网友:
功放IC的供电是哪个脚,3.3V高手知道吗

网友:
功放芯片  可能很大

网友:
这个一步一步来,先看看喇叭线上有没有音频信号在往前查。

网友:
功放芯片跟声卡芯片是一个东西不

网友:
随便找个喇叭接上试试 我的有台喇叭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