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e通用工具箱来做U盘启动,启动设备先USB-ZIP还是USB-HDD

楼主(2010-12-02):
使用pe通用工具箱,安装到U盘时不知道是什么样式,要选哪个启动设备USB-ZIP,USB-FDD,USB-HDD或者其它的

网友:
如果u盘是pe的那种就选USB-ZIP,一般都是这个

网友:
你选USB-ZIP吧,兼容性最好,我最近用下载的PE通用工具箱,按照向导安装,一次成功。我也是第1次做的U盘启动的WinPE。实践( ^_^ )不错嘛。相信,你会成功的。

网友:
呵呵,其实一个一个试也可以试出来的,我比较懒,不过现在想研究ZIP,HDD,FDD,CDROM这些的区别!

网友:
看你的U盘是什么格式的。
基本 HDD.CDROM
ZIP的很少用

网友:
hdd zip, 都可以,有的bios没有hdd我就会用zip。

网友:
你选USB-ZIP吧,兼容性最好,

网友:
现在不是有ZIP+和HDD+模式了么,兼容性要好一点了。

网友:
我也是一般都用HDD

网友:
总体来讲USB启动U盘,对主板的兼容性不太理想,现阶段光盘启动是最好用,我各种启动格式的U盘都试过,感觉USB-CDROM只要主板支持都能启动,就是制作方法有点麻烦要用到 U盘量产工具。

网友:
USB-ZIP,也可用量产工具

网友:
与主板支持的USB设置启动有关!

网友:
我做了几次,是做成zip格式的,怎么老是看不到pe的主界面啊

网友:
USB-CDROM要好点吧

网友:
还是做成HDD的吧!我一直都用这个格式,只有老板子不支持usb--hdd的时候才用成USB-ZIP的呵!

网友:
我备2个U盘,装不同版本的PE,比如这个老毛桃的,那个就用完美的,基本上,这个不能进那个就能过了,HDD,一个ZIP,行吧,哈哈哈。

网友:
有一些老主板上不支持HDD

网友:
HDD吧   我的是HD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