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

楼主(2010-12-02):
诊断卡c1--2a---26---2b--ff显示器无显示。

网友:
应该显示了啊!是不是你的显示器有问题哦!换个看看!!!

网友:
集 显还是独显?
集显先换内存试.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了

网友:
845GV 肯定是集显,查VGA 接口,123脚打值75欧姆,13 14 脚行场同行信号打值,500左右,门电路,后面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是不是你自己插到集显上了。

网友:
先清理显卡槽,看有没有针脚弹不上来的,量显卡工作所需的条件。不行就是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