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的代换原则

楼主(2010-12-02):
在拿了一根内存的时候,就一个小芯片引脚段了,很明显的,都不知道拿什么去换
芯片

网友:
把颗粒型号写出来,我给你看看。

网友:
有引脚,是一代的吧。。。。
颗粒的厂家相同,应该可以代换拉

网友:
只要容量 核心数 和速度相同就可以代换

网友:
只要内存条频率相同就一定可以代换。

网友:
二代的好象都是BGA封装的,有引脚应该是一代的,当然也可能是sd的,EDO怕去看不到了吧。

网友:
建议上图,说以下型号也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