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喜主板死机

楼主(2010-12-02):
一块七喜965主板,型号为:649-M3。常死机,系统、硬盘、内存、电源都正常,不知从哪下手检查了,请高手赐教!

网友:
看主板CPU座边上的电容有鼓包的吗?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单桥,还是双桥的?这种商量像是电压不稳

网友:
双桥的,没有电容鼓包,CPU也换过,还是死机

网友:
实在查不出哪的毛病,唉!放弃这板子了

网友(2011-01-08):
该换的你都换过了。。。那就是主板问题的。。会修就修。。不行就换。。保内送保。。

网友:
死机,排除外设的问题,一般就是南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