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spd有什么用

楼主(2010-12-02):
为什么有的条有,有的没有呢。

网友:
我目前还没有碰过到没有SPD的呢,倒是有大有小 这是真的

网友:
SPD是一组关于内存模组的配置信息,如P-Bank数量、电压、行地址/列地址数量、位宽、各种主要操作时序 如CL、tRCD、tRP、tRAS 它们存放在一个容量为256字节的EEPROM中,在开机时,北桥会根据SPD中的参数信息来自动配置相应的内存时序与控制寄存器。

网友(点评):
正确,这个才是远程培训过来的人应该具备的基础知识

网友:
是哦,SPD是内存组成的基本部分,不可能没有的

网友:
在SIS上用的时候也可以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