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暗屏。

楼主(2010-12-02):
请问下各位师傅DELL1400 高压条上的开关信号是第几脚啊 我量了 好几个角都有3.3V啊。注意:是集成显卡。
暗屏
显卡

网友:
改了屏的供电过去 倒是会亮了 就是开机启动时会闪屏啊。

网友:
下个图纸查下信号呗 不行就在屏供电上接个电来改 要不然信号不同步

网友:
开关信号应该在按开机后再出现的3.3V电压,

网友:
3.3-5v都可以吧

网友(2011-01-01):
麻烦知道的朋友出来说下哈

网友:
DELL的机器高压条不能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