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

楼主(2010-12-02):
有一台飞利浦的液晶显示器屏幕上面有一条亮线,还会左右移动。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现象不懂这么解决,就换了一条屏线,还是一样。。这么解决啊、、

网友:
2621万能驱动板点下屏,看下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点评):
现在只有2025的驱动板,但是又没有22寸的程序测啊。、。

网友:
是的,用通用板试一下,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条线是在LOGO下出现呢。还是在有信号下出现的呢??

网友(点评):
在LOGO是正常,进到桌面的时候过3秒这样就会出现了。。、

网友:
你进DOS或PE下看会不会出现,最好发张图片上来以作参考

网友:
是不是樓主 的顯卡驅動有問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要修LCD2621套件是必备的呀

网友:
现在知道了,,是驱动板的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