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维修问个傻问题 性命攸关

楼主(2010-12-02):
小弟刚自学维修,才买的电焊台,今天洗澡后来做功课,结果被电到了  于是量了下电烙铁
左手接红笔,黑笔接烙铁头 穿湿拖鞋接地测得交流90伏   双脚不接地测得17伏   不穿鞋直接接地测得103伏  吓得我烙铁都不敢用了 。不知道我的方法对不对    测笔式电烙铁只测出4伏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不用 那种烙铁 的 用936的  防静电的

网友:
m没玩过     问下被点的感觉杂样

网友:
被电的感觉是,恐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936防静电

网友:
放心 那是感应电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防静电的是要接地线的,你把焊台的地线接好,再开机试一下,就应该没有电压了。不接地线就不能算防静电。接地很重要。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以为进了一个IQ开心站!!

网友C:
你没接地线吧,不接地线肯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接地线吧,不接地线肯定有。

就是就是!

网友:
我的936也没有接地线呀。难道不接地线就不防静电了吗???

网友:
接了地线都不一定防,别说没接地了

网友:
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
要记住像这样的维修设备,尤其是多台设备同时通电使用,一定要可靠接地,必要时再把外壳接地,否则轻者常常遭受麻手电击,严重者还会造成设备损坏!

网友:
看看地线有没有忘接上
还是平时注意安全比较好点哦!

网友:
接地线就好了

网友:
936现在不贵呀!还是弄个

网友:
墙里的插座没有地线,或者你插座从墙里接出来时是两项的
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必须搞好的

网友:
被电已经习惯了,被烫也已经习惯了,只是还没有到性命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