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显卡门换显卡后死机,蓝屏.

楼主(2010-12-02):
联想F31,二修机。花屏,直接换改良版显卡,跑两次3D后就又花屏,有时还会先蓝屏再花屏.再加焊显卡后正常再跑3D又原故障.加焊显存又好再跑又坏.后来显存也换了.

查到 这个PR101板上没装,但看电路图应该是要有这个件的.没装的情况下测得显卡供电是1.18V.按照VO=0.8(R1+R2)/R2=1.208V.低了0.9664V.

看样子,这样PR101是应该装还是不装呢?.焊盘看不出有焊过.

刚刚PR105板上测得是0欧,而图纸上是10K。这个电阻看不出有人焊过。
--------------------------------------------------------------------------------------------------------------------------------------------
换了显卡的滤波电容后,故障有所改变。现在是用一会就会死机,或者蓝屏。按开关关机后再开可以正常进系统,就是一会就死机或者蓝屏。

网友:
1.18和1.208,应该理解为相同吧,问题不在这

网友:
不行你就装上个试试就是了,i不过看着不像

网友:
换了显卡的滤波电容后,故障有所改变。现在是用一会就会死机,或者蓝屏。按开关关机后再开可以正常进系统,就是一会就死机或者蓝屏。

网友:
不知道再加两个330的虑波电容,能不能排除掉死机.

网友:
放烤箱烤了两天之后,今天拿出来测了一个下午,居然好了.

网友:
呵呵 元器件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元器件不良,放烤箱烤两天就能好,这是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