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进水机

楼主(2010-12-02):
     插适配器(可调电源用不了)电源接口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不触发。无思路

网友:
先拆开看看有没有被腐蚀的地方!有的话  换件 测测旁边有没有元器件性能不良的  一律换喽

网友:
那就先确定适配器是好的吗?插上适配器看电源和板接通了吗?插孔是不是好的。这样一段一段查啊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先吧板子烤干啊,再查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