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个电源问题

楼主(2010-12-02):
有一个8.4V1A的直流电源一只当作猫的电源使用,最近不知为什么晚上关闭电源后,第二天按下电源插板后这个电源指示灯总是一闪即灭,而后拔下来放置一段时间后再插上就能使用了,而且能用以后就没什么问题啦。几乎天天如此,我本来以为是电容问题,稍大些的电容都替换过了,就两个102M的电容因为没有没换,请各位XD帮帮忙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呵呵,查找故障已定要细心。你先看看是电源的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不带负载是什么请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负载应该没问题的,我还有个9V0.5A的电源。这个不行的时候我就换用那个电源,没有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你猫啊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试了试还真是猫的问题,以前用0.5A的电源没问题,就没注意猫。看来是冷机有轻微短路,电源保护了,0.5的电源是变压器的不太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