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1.05和1.8V待机出不来。。掉电。。有进展~~~~~~~

楼主(2010-12-02):
接手一台F41M本子,开机掉电,
测各大电感均无短路。。
测量待机电压,3.3V和5V都有,1.8V和1.05V为0V,看来掉电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少这两组供电了,此电路管理芯片为813LN。
测量1脚ON,待机为0V,开机瞬间有从3.3V跳变到0V,不清楚是否正常,望指教。
测量2脚VIN,待机为19V
测量三脚VREF,电压为0V,不清楚此脚电压是待机就会有还是上电以后才出,
手头暂时没有此芯片换,问问大家这几组测量有问题吗?
谢谢哈

网友:
813容易坏,换一个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下三脚的参考电压VREF正常应该是多少呢?
是5脚VDD的一半2.5V吗?
VDD来自+5ALWP

网友:
813。。。。。订了几个。。
东西来了就换着试试吧。

网友:
打下1脚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或直接把1脚翘开,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把工作条件都查了,还不输出就换

网友:
先查对芯片地供电脚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有短路,再看供电是否正常,查开启信有无,再查其它工作条件

网友:
换了一个813了,待机1.8V出来了,可是1.05V还是没有。。。
麻烦大师看看待机+1.05V的电压还缺少什么开启条件吗,1.05V电感对地25欧,貌似没短路额。。

网友:
那款本1.8和1.05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吧,你触发后再量那芯片的供电,待下状态下北桥有了工作电压那才不正常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不是吧。。。
这机器到底是待机有1.8V和1.05V电压还是待机无这电压额
现在有一个1.8V没有1.05V.....

网友:
看一看时序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图纸上没找到时序呀·····

网友:
楼主有没有量6脚电压啊,这是另一个EN

网友:
找一个时序看一下啊,看一下工作条件都有么有满足,关键脚位对地打一下阻值,看有没有明显偏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我也觉得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已经换了两个了。。。

网友:
1.05应该是开机后才有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现在按了开机以后,1.05V出来了,1.8V没得,
测量1PIN 的SYSON 就是1.8V的EN,开机瞬间没有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的过程,应该就是没有SYSON信号吧,这个脚对地阻值30欧姆,蜂鸣响,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测量6脚的EN2也就是1.05V的开启信号SUSP,开机瞬间有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的过程,
这个脚的对地阻值有300多欧姆呢。。。。
不知道是EN1短路还是EC没发出SYSON。。。
又订了个EC,到了换着看看吧。

网友:
你看一下有短路的没有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最新进展。。。。有点头绪了。。。
今天EC到了,我急忙就换上去了。。。
测试开机瞬间发现。。。SYSON脚位有电压了。。。
不过只有0.35V。。貌似也不对,不过想原来没有电压。。现在只换了个EC就有
电压了,EC应该是有问题的,不过电压还是不对,难道真的有短路?
不过那个SYSON的脚位的对地抗阻才30欧,是值得怀疑。。
顺着思路就开始一个个断开SYSON沿路上的每一个零件了,直到拆下U8。。对地抗阻变为了500多。。。哇。。。这。。。
赶忙插上电源,再一次测量SYSON的电压。。
这一次我笑了。。3.3V一闪而过。。
这一次应该是找到问题所在了。。
找料板没有找到这个R5538,看来又要淘宝了。。
有朋友知道这个玩意是什么芯片吗。。。
求指教~~~~~~~~~

这机子修了6天了,基本都是在等零件。。
我也不太清楚何时是个头咯。。

网友:
回复 网友H:

额。。。恩,笔记本修的少,好不容易有比生意,就想尽力搞配件修好呢,
关键是我想弄清楚这个这个R5538是个什么芯片,望指教额

网友:
修不好的话,考虑换板,我家有那板子卖QQ:23012286,j电话 :13691969740

网友:
回复 网友B:

- -...恩,我还没放弃呢兄弟~~~哈

网友:
这是个pc卡的供电芯片

网友:
如果是PC卡的供电芯片,那没有的话应该也没关系吧。SYSON 是个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