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的开关电源怎样改动在220V下使用

楼主(2010-12-02):
一台国外带回来的DVD,输入电压110V的,想把开关电源板改成220输入的,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220V降压110V方便一点,变压器

网友:
几乎每没什么办法改的,还是找个220变110的变压器,或在老DVD上找个有相同电压的电源吧、

网友:
换块电源板不就行了,现在DVD电源板也可以通用的

网友:
拆机一看电源板是按220设计的,直接插电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