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770-A2显卡上电容变化

楼主(2010-12-02):
此显卡花屏,取下来植珠后装上发现电容短路了,主板上供电也短,于是乎叫客户换显卡,显卡再拆下来,测试电容又不短了,再测主板也不短呀,想再植珠试试,植好后赶快测试显卡电容阻值又变小了,但不短,阻值20几,然后随着温度慢慢下降,阻值也变高一直到阻值86稳定下来了,都正常了,心中犹豫,不知道这G86-770-A2的显卡否正常,因为想减少BGA次数,以免对主板有影响!

网友:
...........汗,。,肯定是你做桥是没清干净。。。里面连锡了。。。。。不是电容变化。。。。

网友:
温度高的时候电容阻值都会低点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