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起转困难

楼主(2010-12-02):
ST3160811AS的盘,加点时哒哒的声,不起转,只要用手摇晃2下,就能起转,之后一切正常。求大家指点一下,如何处理。

网友:
拿到别的机箱上试试,我原来有块希捷80G的也是开机不转几秒后电源保护,但是手头上的IBM的60G盘插上能正常运行;换到别的电脑上正常,后来把主机电源换新就好了,估计是硬盘启动电流大或电源性能变低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