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150 不停重启动

楼主(2010-12-02):
    新手第一次发维修帖  不足之处谅解!
    几日前接一台旭日150,故障:开机到 LOGO 后重启  如此循环
    按 F2 进不了CMOS 也是一直重启,拆2根内存并清理后无果 ,随后拆机,清理主板和风扇灰尘, 加硅脂后裸板试机能进CMOS,随后挂硬盘能进系统。装机后测试几小时正常,后取走。

    以为此机已经正常,谁知第三日客户来电说又重启了,送来后为同故障,裸板试机还是重启,拆装几次CPU 后,有时正常,但是随便震动一下主板就会重启或者不亮。 应该是有地方虚汗吧,边按主板边试机,当按北桥和CPU部位时会重启,敲击其他地方 不重启。随后测各路电压:5V   3.3V 一直正常,开机后2.5V  1.5v也正常,唯独CPU 供电在正常亮机(1.3V左右)和重启 不亮(1V左右)时不电压一样,搜索以前的帖子有说USB 脱焊引起南桥误判重启的,大部分说CPU 供电IC要补焊了,于是先补了USB (已经脱焊了) 无果,看ADP3205 以前有人焊过, 满是焊油清洗无果,因为看它就不好焊所以先没敢动它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加焊它了, 试机问题来了跑到0.4A左右 掉电,再开保护了。郁闷啊,加失败了。清洗干净后,再焊了一次,焊完清洗后再次试机,哈哈亮了, 接着按板子不重启,拿高到20CM 左右跌落, 不重启(桌上铺了泡沫),装机后不带硬盘又跌落,正常,进系统也正常,开机2天了都没问题。看来解决了,最终还是CPU供电IC ADP3205的问题(通病诶)。下面附图手机照的不是很清楚!

板号

待机的5V  3.3V

CPU供电

ADP3205   U座背面

断了的USB口

网友:
已经发完了  2楼不知道怎么删除掉  麻烦管理员删了这楼

网友:
这是通病了  不过反复重起还没碰到过,一般是没有电压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显而易见的

网友:
这个机器cpu供电一般都是导致不开机或者死机,重启的没见过

网友:
谢谢分享,动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了,羡慕楼主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