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x500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02):
机器不知道是几修机了,桥全部加焊过,拿过来加电不显,电流1.1左右,没有跳变,量各电感电压正常,因为怕别人做的显卡和北桥搞的不放心,最了PCI-E上的阻值到显卡上的正常,而到北桥上的有四个点阻值无穷大,于是拆下北桥,量点到北桥都正常,植个珠加焊,加焊完了还是一样,有两个阻值正常了,还有两个对地阻值不正常,那只有是北桥挂了,订了个北桥换上,故障还是一样到1.1安左右不跳变,没有量直接把显卡也给拆了,拆了上电跑码了,跑到显卡停住了,看到是别人显卡也没有加焊好,植珠加焊完上电,这加跑码了也跑到60,看电流表跳变的也应该显示了,接屏,丫的白屏,把屏给拆出来量供电也有就是没有显示,换张屏也是一样,他自己的屏也测过了是好的,这鸟机器没有VGA接口没法外接,只能一个一个的测了,靠,显示不会也被搞坏了啊,然后想一想应该是烧掉了,开机不跑码拆了显卡就跑码了,(显卡和北桥上的电容阻值都正常)没有这个显卡芯片然后又订了一片。汉一个,搞的我的不想搞了,这两个桥一换价格别人怕接受不了,先报个价再订桥,报了价客户同意修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没有修好的。第二天桥订过来了 换上去久违的LOGO出现了。。。还没完
听小弟说会死机,死机后就开机不显示了,过一会又可以了。 ,哎,修二修机累啊。。。。拆机量,不显示 的时候HTCPU_RST#没有出来追查这个信号

HT_CPU_RST#是由北桥发出的。HTCPU_RST#是由经过U16转换过来的,五脚3.3V二脚3.3V正常,第一脚电压只有0.2看来问题出在这里。最2.5vVDDM也已经产生了经过一个上拉电阻,阻值正常。u15和u16二脚电压不正常u17二脚电压正常LDTSTOP#也正常发出了,以为是负载有问题,后级的电阻也都查了正常,没办法。。想想有也能开起来有时开不了会不会是北桥没有做好了,压了一下又可以开了,看来应该是那里还有虚焊,又加焊了一遍北桥,无果,还是一样。。。。。无思绪了先偷个菜
因为会死机吗所以想到会不会北桥到南桥的通讯有问题了,没有点位图,这个数据线点位又不好找,只有硬着头皮来了,一根一根的找了,找了老半天,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啊,HTMCP_DWNP0(图在下面)这个阻值不正常。无穷大,看来是北桥到南桥有断线。

顺着这条线找下去,晕这条线尽然有被刀割,靠。。。。。。。。还比较隐蔽 接好后再上电量HTCPU_RST#也正常了,电流也刷刷的上去了,接屏测机OK也不死机了。这个机器搞的浪费了不少时间,总算是搞好了,不然就亏本了哈哈

网友:
二修机难修,楼主有耐性

网友:
LZ好有耐力,支持给你加分了。

网友:
我们新人的榜样啊```向你学习```

网友:
要是我一看这样我就不想搞了

网友:
  我是新手,案例很有代表性。可以看出前辈的功底!不过就是几处不明白原理,不知道前辈能不能解答一下!:在死机后LZ为什么会怀疑到HTCPU_RST#这个信号,它的具体作用是干什么的!LDTSTOP#又是干什么的!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4)这段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个帖子我在别的网站看到过 楼主不会是抄袭的吧?

网友:
楼主不错,真是够细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那个网站有看到过?晕,今天刚修的机器你又在那里看到过,应该扣分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最后开机不显示,才查的htcpu_rst的,有时能显示的,但会死机,再说了,htcpu_rst这个信号是从北桥发出的,所以想到北桥和南桥的通讯的。。。。

网友:
楼主,可以告诉HTCPU_RST#  LDTSTOP#,HTMCP_DWNP0这几个信号的定义吗

网友:
同样求解·~ 请问下楼主大人 HT_CPU_RST#和LDTSTOP#这两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在这款机器中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请问下楼主大人 HT_CPU_RST#和LDTSTOP#这两个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LDTSTOP#,据我了解应该是cpu停止的一个信号,
htcpu_rst#  cpu复位信号
htmcp_dwnp0这个是南桥和北桥的通讯信号

网友:
LZ很有耐心啊!我也来学习了~~

网友:
被别人做了故障还能修出来,说明你的技术到家了!

网友:
你思路真不错,楼主不知道你有没有清华同方锐锋K400图纸,顶星代工板号A21 ?我找了好久,我这好多这种板,没图纸,搞不了

网友:
哥们牛呀 ,到最后找到总线去了,以你为目标前进。

网友:
第一个修的修不出来,狠下手就给一刀啊,哈哈

网友:
看得动图纸就是不一般,顶起

网友:
楼主的技术的确不错,这种程度的机器我基本上是不修的,也修不了,佩服

网友:
经典的维修啊 就是没看明吧u17的二pin电压为什么正常 ?

网友:
u15和u16二脚电压不正常u17二脚电压正常LDTSTOP#也正常发出了,以为是负载有问题,后级的电阻也都查了正常

U15 U16 U17 各自的二脚是连在一起的,怎么可能U17正常,U15 U16不正常的道理?

网友:
这根线楼主是怎么测出来的呀?周围有·相连的元器件不?

网友:
我想问下,南桥到北桥的数据线怎么测的

网友:
我也想问下   u17的2脚电压怎么会正常呢    他们不是在同一条线上吗

网友:
u17的一脚有2.5v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图纸查的呗,一根一根查,有图啊

网友:
真是强人,够耐性,够有技术含量。

网友:
牛人一个,佩服。

网友:
显卡BGA封装的  复位信号你怎么找出来的

网友:
楼主...地址和数据线你是怎么测的,,,,就算有图  也不好找啊,,,那个南北桥芯片的焊点是怎么排的字母

网友:
二修加人为故障都修好了,佩服,佩服。

网友:
哦 不错,是南北桥通信异常导致 U16  1脚.电压不正常.这个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