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待机不正常求救

楼主(2010-12-02):
有一台,DELL1525 来的时候不开机,一插电源一看,没有待机,3,5V都没有输出,VIN=19V,REF=1.9都正常,就是没有开启信号EN1和EN2查电路图,知道是由IO 8763发出的,在本论坛上看到有人说是BIOS坏了,所以主换了一个,这时待机变成0.08几了,IO那边的开启信号是3.2V,但是51120(本机的系统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只有0.7V左右,现在3 5 V变的很小,3V变成了0.几,5V变成了1.几,不知道什么原因,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DELL 1526 纬创ds2(07211 4W001) intel R-1.pdf

网友:
   BIOS坏了吗??你是不是弄错了哇

网友:
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把附件变成免费的,告诉我一下,我从新传一下,还有一个就是TPS5112O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网友:
但是换了BIOS后IO确实有开启信号了呀、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BIOS会引起电压不正常的

网友:
没3.5V怎么会跟BIOS有关呢??????

网友:
51120的问题~~`待机0.08也可以说是DELL 1525的通病了,修过挺多的

网友:
但是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