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显卡花屏,测试结果请教

楼主(2010-12-02):
手里有一块ATI X550的显卡花屏
是DDR400 的显存,128M 128bit的
用r3memid测试结果如下
R3PCIE version 1.00,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4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PCIE.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2  ] Sequential master read                              : FAIL
    Error ID G0VY002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addr[00000000] wr[00010001] rd[FFBBFF00]

显存分布为:
      正面      U2            U1
                                                  U8
                                                  U12

      反面                       SU2            SU3
                   SU5
                   SU7
请教高手,这应该是哪一个坏了?还是GPU的原因?

网友:
咋就没高手在呢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是SU7旁边的一个电阻坏了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 的,能说说体验吗?

网友:
请楼主 说详细点怎么解决的 学习中需要吸取他人经验

网友:
哈,楼主自己也是个菜鸟。。。是看到书上一个案例,照着来找问题的
此显卡电解电容没有暴,我猜除了显存芯片坏,剩下可能是显存旁边的电阻了
所以就一个个测量过去。。。的
每个显存旁边都有两个贴片电阻,终于测到其中一个值不正常了
本人也是刚学的。。。
对于检修方面还都是瞎搞的
我就会用土炮加焊GPU....。。
不过这一款是DDR显存的,相对来说也是老一些的显卡。可发热量不至于很大。应该不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