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23白屏的问题

楼主(2010-12-02):
测量发现没有屏供电,于是从1084引了个5V过去,考机2小时正常显示。交付客户使用,可是客户使用两天,又出现同样故障(白屏),测量5V正常。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放到那里了。等放了一下午在通电,又好了。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了。怎么样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逻辑板有短路元件,你这样修,最后可能把屏给烧了!

网友:
屏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一般都是那个大电容的问题,好像是100UF/400V的电容吧,你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屏的供电是怎么样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
换个驱动板看看,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部分元件热稳定性变差了。。

网友:
是板的问题,只是能修的,不用换板,屏供电往回走能找到

网友:
这型号的和D220我遇到的都是飞线到屏保修那里5V就可以了,有时候是换屏线

网友:
换板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