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未来窗纯平T711S显示器 的问题

楼主(2010-12-02):
有谁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行扫描的问题,看看是否有虚焊的。不行再考虑程序的问题

网友:
与程序无关,与行管无关。

网友:
调一调行中心,看一看有什么效果。阴影部分会有图像吗

网友:
阴影部份没有图像
换过行逆程电容还是一样
它的视放芯片是LM2476TB
不知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 如果行供电正常,查HFB信号。

网友:
在DOS下显示是这样的
进入系统后果,阴影慢慢变少直到正常
又用十多分钟又变成
是不是视放的问题?

网友:
麻烦。。场管,,行有很大的可能 。。。

网友:
先换个行管试试。

网友:
检查升压电路

网友:
行电路,特别是逆程,再有就是视发电路

网友(点评):
除了你讲到逆程,其它人都是无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