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SONY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0-12-02):
一台SONY笔记本,二修机,来的时候动过南桥和EC,待机0.01,板号,RD1MB8DO,广达的板子,找不到此板号,结果搜到一个RD1MB0702的板子和这个一样,现在的情况是有5VCPU和3VPCU,EC是PC87541,晶振不起振,而手上有一个PC97551,在另一块板上面是可以测到有32.768的波形的,把EC和晶振谐振电容全部换过来,还是不起振,测EC的工作条件,45脚有3VPCU,95脚有3V  AVCC,晶振的两个脚压差1.1V,现在纠结的是晶振和谐振电容EC都换了还是不起振,高手支招,可能是BIOS和南桥吗?望高手回复

网友:
如果晶振好的话,电压正常就会起振的!

网友:
既然待機有0.01的話,那就可以排除BIOS問題,建議樓主看看南橋及其周邊零件有無異常,既然南橋被動過就更應該看看其周邊零件哦

网友:
要看主板EC的工作条件啊 供电 复位 时钟 仔细查啊

网友:
ACIN有高电平开启吗

网友:
查下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先确认一下是不是上家修的时候把什么零件给弄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的工作条件是3VPDU全部送到芯片的每一个脚,然后呢晶振的两个脚一个0.8V,一个1.6V,ACOK有3.3V,供电有了,现在是时钟不出来,没有振荡,还查哪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已经送到每一个脚,ACOK也为高电平了,晶振的两个脚电压是0.8   1.6,用示波器看晶振没起振,查哪里呢?

网友:
你COMS的电池 放过电吗 全板短路有没有查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EC起振和电池有关系吗?已经把电池拿下来,南桥也下了,换了个同型号新的EC进去,还是不行,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