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补针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0-12-02):
CPU上的针脚断掉,并且上面的金属焊点也掉下来了,象这类的CPU针脚应该如何补上去,因为焊点掉了所以总是焊不牢,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没有办法了。

网友:
应该不行了。吧。。。

网友:
先上点锡然后用风枪吹上 注意在中间的阵脚不能加锡

网友:
找点的线啊 接起来 然后上BGA
不是有CPU 座子吗 你翘下来套在上面加热  和网子一样  加油吧

网友:
咱论坛上有  多逛逛 就会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