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楼主(2010-12-02):
我今天碰到一块AMD华锁主板,拿过来就是开不了机,这是单桥芯片,我量了旁边的惊震有波形,但是量开机排针,电压从4V跳到0V,这是什么原因啊!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情况,希望给我指点一下,我接下来怎么做呢!谢谢了。
开不了机

网友:
你说的那个电压呀

网友:
我也来学习!高手快来帮忙呀!

网友:
既然是不开机 就属于不开机故障 先查桥工作上电条件估计是NV的单桥
第一 +3.3V_vbat rtc_rst是否有电压 两晶振师是否有压差
第二 待机电压 +3.3V_dual +1.2/1.5V_vdual PWRBTN是否有电压
第三 再查开机排针到I/O触发电路 SLP_S3是否有发出
最后查I/O到绿线是否有跳变

网友:
别的电压都正常吗~ 估计是桥虚焊了 请详细说说具体板子的各工作情况

网友:
你先测USB5伏供电对地是否短路,如果不短路,直接加焊桥,如果短路了,换桥,

网友:
我量了开机排针上的电压有跳变呢!开始从5V慢慢点跳到0v呢!我跑线了开机排针到IO,绿线也到IO呢!还有bios跳线帽上的电压不停的跳哦!我把IO取下来,电压还是跳哦!测了桥旁边的电容有3.3V,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开机电路 待机电压是正常 再查桥到I0间的电路 再查I0到桥间的电路 这种单桥的板了 桥秀容易出问题要注意排除

网友:
有块梅捷,单桥,FF,干了遍桥,OK了,

网友:
现在我看到单桥的 就想干